电机问题

楼主(2009-02-19):
我今天出去了维修机器时.
开机油泵电机就跳闸.后来我把它拆了回来,直接上电也是跳闸而且是发现跳火现象.但怎么量也量不出问题啊.它三相也平行,绝缘也是好的.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能是匝间短路了

网友B:
量一下三相间的阻值;

网友C:
可能还是绝缘不好

网友D:
看转子能否转动

网友E:
根据你描述的现象来看很有可能是匝间短路引起的,好好的检查一下!

网友F:
如果你上电两次还是跳闸的话,就不是电机的问题了,可能是线路有短路现象。

网友G:
三相平衡说明不了什么啊
里面短路了 拆开分别量吧

网友H:
呵呵因该是砸间绝缘不够我前两天也遇到了

网友I:
总结匝简短路,相间绝缘,自己测测问题解决了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