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0):
台达变频器V系列和B系列的区别

网友A:
B系列规格:
1. 输出频率0-400Hz
2. 可调V/f曲线及向量控制
3. 主频/辅频、1ST/2ND频率来源选择
4. 16段可预设速度与15段可程序运行
5. 内置PID回授控制
6. 自动转矩与滑差补偿
7. 散热器温度检测功能
8. 内置 MODBUS (RS-485波特率可达38400bps)

V系列规格特性:
1. 输出频率0-600Hz,高速版本可达3333.4Hz
2. 4点任意 V/F 曲线,无传感器向量控制,磁场导向控制
3. 位置/速度/扭力控制模式
4. 无感向量控制在0.5Hz时,可达150%以上
5. 与速度回授功能搭配使用时,零速保持转矩可达到150%
6. 过负载: 150%,一分钟;200%,2秒种
7. 可做电机参数和负载惯量估测
8. 四象限的转矩控制
9. 支持双RS-485,现场总线及监控软件

V系列相对比B系列功能要强一些,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地方如电梯、印刷机械上等可以选V系列,而B系列则不适用;

楼主:
那橡胶机械设备上的折弯机用哪个系列的比较好了?功率是20多个KW

网友A:
用B系列应当可以达到要求;

楼主:
我现在在变频器选型,不知道三菱A740变频器和台达V系列变频器性能上都有什么差别,它们相互间有什么优缺点吗

网友A:
呵呵;
不同的品牌,具体的使用只有试了才知道;产品的性能应当A700要好一些;

价格上三菱A700要高一些;

网友B:
你的控制没有什么特殊的,好一点的变频器应该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