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0):
我在安装AB软件时,出现了附件中的提示!软件不能使用,请教各位高手,谁遇到过,怎样解决!图

网友A:
英文的大概意思:没有找到RSEdsUI.dll文件,请你联系了洛克维尔技术支持中心寻求帮助!

楼主:
我知道是那个意思,怎么解决呢?
就是想请各位高手给支个招!!

网友B:
我碰到过类似情况,最后是从新安装操作系统搞定的.

另外你必须确认你的授权文件安装正确

网友C:
重新注册一下那个DLL看看。
点开始---------运行 输入:regsvr32 rsedsui.DLL 回车。

楼主:
那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就是通过regsvr32注册!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我安装完
RSNetworx后,却不能用,老是提示
各位高手,这个是怎么会事,能否帮忙解决!

网友C:
你的授权有问题吗? 看样子是有些服务没有启动。

楼主:
授权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原先我就可以用。只是我重新装了一下系统(但我的授权不在系统盘内,没有被格)后,再安装就不能用啦!!授权都在一起,我的500就能用,network去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