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0):
变频器控制电机用在矢量控制上较直流传动控制电机上节能吗?节能多少?是否有具体数值可以测量得到?

网友A:
呵呵;用变频器能不能节能要看具体的负载及运行情况;
节能多少还是装上电表来测量吧;

楼主:
变频器的节能
非风机泵类应用,控制电机运转

网友B:
变频器能起到一定的节能作用,但最重要的是它能根据负载情况进行方便的速度控制、转矩控制等

楼主:
我们是周期性负载,4.5分钟一个周期,最大负载2倍15S  之后是1.5倍   0.8倍  0.2倍负载,之后再从2倍 1.5倍 0.8倍 0.2倍的循环,目前想由直流改为变频控制,但不知道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是否能省电,因为前期的变频投资成本太高了,不知多长时间能收回成本。

网友C:
^_^,变频器的传动与直流传动的区别在于,直流传动如果工作在轻载状态,对电网的功率因数有影响,即使在满载,功率因数也不会太高,而变频控制的交流系统,功率因数超过0.9

网友D:
矢量控制主要是精确控制用的,与节能没有什么太在的关系吧

网友C:
如果能够改善负载的功率因数,提高有功减小无功,本质上也是提高了电网的质量,算做节能减耗的一种表现吧。就直流换交流而言。只能说有好处有益处(相比较而言)。

要说收回成本,那可要做些统计和计算,别听商家的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