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0):
120千瓦无刷发电机的保养,运行多年有没有高手支招,特别是柴油机机械部分

网友A:
柴油机一般保养项目:换机油格,柴油格,水格,空气滤芯。定期更换机油。随时检查电池是否有电。发电机接头有无松动变色。观察水温是否正常,排气是否正常,冒烟的顔色是蓝是黑是白

网友B:
在使用过程中,要加强空气滤清器、润滑油滤清器和燃油滤清器这三种滤清器的保养,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空气滤清器在安装时不可漏装、反装或错装各密封垫圈及橡胶连接管,并保证各按嵌处的严密性。使用的纸质集尘杯空气滤清器,每工作50-100小时,要清除尘土1次,可用软毛刷将表面尘土刷掉,若工作时间超过500小时或已损坏,就应及时更换。使用油浴式空气滤清器,每工作100-200小时,应用清洁的柴油清洗滤芯,并更换其中的润滑油,若滤芯已破碎,就需立即更换,并注意在使用中,按规定添加润滑油。

润滑油滤清器在柴油机使用中如不及时保养,滤芯堵塞、润滑油压力增加,安全阀打开,润滑油直接流入主油道,会加剧润滑表面的磨损,影响柴油机的使用寿命。因此,润滑油滤清器每工作180-200小时,就要清洗1次,发现破损,应立即更换,以防止杂质进入润滑表面。柴油机换季使用,还应清洗曲轴箱和各润滑表面,方法是用润滑油、煤油和柴油混合后作洗涤油,可在润滑油放出后加入洗涤油清洗,然后,柴油机低速运转3-5分钟,再放尽洗涤油,加入新润滑油。

燃油供给系统中的各种燃油滤清器,每工作100-200小时,就应清除杂物1次,并对油箱和各输油管道进行全面清洗。在清洗滤芯和密封件时,应特别仔细,发现破损,需及时更换。在季节过渡换油时,应对整个燃油供给系统的各零部件进行清洗。使用的柴油,应符合季节要求,并需经48小时的沉淀净化处理。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D:
二楼的老师说的很好,收藏了谢谢,

网友E(2013-02-28):
向二楼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