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

楼主(2009-02-20):
我们公司有台发电机,电发着一送负载就熄火。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负载是不是短路了,或者是超过负荷了。

网友B:
过载得可能性不大,仔细检查下线路是不是有短路现象,一般线路存在严重短路现象会出现这种问题,你可以用绝缘电阻表测试一下!

网友C:
应该是短路造成的,线路和负载都有可能

网友D:
可能是发电机的控制板出了问题!

网友E:
是不是有短路,者是柴油机不行。表现为带不了满负荷。

网友F:
短路有可能啊,因为能发起电,就是在送负载的时候就熄火,这个估计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