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泡问题

楼主(2009-02-20):
朋友家的灯泡,装上后是正常亮的,关掉第二天再打开就爆了,如此反复好几次,为什么呢?呵呵,希望大家指点迷津啊

网友A:
检查电压和电流是不是有异常,尤其是在开关的一瞬间如无异常将开关换掉

网友B:
可能是开关瞬间电压过大

网友C:
灯泡也有问题吧,没有的话看电压啦

楼主:
灯泡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换了好几个都是同样的现象。是不是要用万用表查啊

网友D:
应该是电压有问题,比如220V的灯泡如果加上380V的电压就会发生爆炸现象,你用万用表一量就知道了!现在家里用的灯泡一般有24V和220V两种规格。

网友E:
灯泡可能有问题,电压也可能有问题。换灯试试,再测一下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开关瞬间电压过大

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了

网友G:
这点小事也问 用万用表一打就知道了啊 不是灯泡就是电压问题 问的太幼稚了吧

网友H:
是不是带开关变压器的灯泡。这种有可能是变压器出问题了。

网友I:
你装上后灯泡的亮度如何?是不是特别亮?可能是过压造成的。

网友J:
使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就可以了,估计电压过高引起的吧.

网友K:
是爆了,还是灯丝断了

网友L:
是什么灯泡如是日光灯就是整流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