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0):
连接后配用起来效果如何?适用么?

网友A:
呵呵;
MD204没有与FX-20GM通讯的功能吧;

网友B:
文本的通信格式好象是万能的一样,什么机都能直接连上,就是不知道和模块能不能连接了,可以试一下了,就用SC-09的线试一下。楼主要是有结果了发上来分享一下吧。

网友C:
20GM可以直接连接三菱的F900系列触摸屏
现在的新屏GT1000的不能直接连接
你的MD204L没见过,也没用过,估计难连上

楼主:
204廉价易用,不繁杂的小设备足够用了,以前都用永宏的,很方便,现在单位部分设备是日本的,里面是一只20GM,每次调试都要用手持,现领导说要加界面,方便调试,但三菱的我不熟悉,加加试试,也不知协议支持否,2N16MR的应该可以,但这个……
有前辈可以指点一下!!!感激

楼主:
不行啊!无法通讯,

网友A:
呵呵;
换个F920的吧;价格1K以内;

网友C:
或是20GM前面价格小点的FX1N,你的MD204L应该能和PLC连接起来吧

楼主:
16MR可以很容易联,20gm无法通讯

网友C:
那就是连不起来了,20GM和PLC还是有些区别的

网友A:
呵呵;
再加个FX1N肯定就不合算了,还不如舍弃MD204直接用三菱的GOT;

楼主:
204厂家说可以用MODBUS RTU协议试试,不知20GM是否支持该协议,但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能通讯,但选择自由机型就没再显示“正在通讯中……”

网友C:
应该是连不起来了
20GM的口是422的,没有提到MODBUS RTU
厂家说能连,让厂家的技术支持来帮你连下了

网友A:
呵呵;还是把MD204换了吧;

楼主:
ZCMY兄台:204便宜啊,再有用惯了,用了上百个了
F920和204功能差不多么?它能连20和10GM么?价格多少呢?

网友A:
呵呵;
没办法;MD204与主机连没有问题;
至于价格;
F920是MD204的三倍左右;

楼主:
呵呵!是贵了点,从经济上讲,20GM一起换掉,换永宏的20点的PLC加204。
兄台说920是1K以内的,怎么我们买的204要500多丫

网友D:
可以的,在MD204L通讯设置中设置为485就可以了,该屏默认设置是232的

网友A:
呵呵;楼上的有FX2N-20GM试过了?
没有试过不要下结论;
FX2N-20GM与FX2N的PLC是不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是贵了点,从经济上讲,20GM一起换掉,换永宏的20点的PLC加204。
兄台说920是1K以内的,怎么我们买的204要500多丫

-------------------------------------------------------------------------

呵呵;MD204现在国内生产的有很多家,所以价格上有差异;
F920可能不支持20GM,需是要F930GOT触摸屏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