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负压测量问题

楼主(2009-02-20):
各位好,请教一个关于测量负压的压力变送器的问题:
1、测量负压,是否一定要用专用的绝对压力变送器?
2、如果用绝对压力变送器,而且我想让表头上显示相对真空(负值),变送器的低压侧接口是否要通大气?
3、可否直接用表压变送器,高压侧通真空,低压侧通大气?

网友A:
1 不是
2 不是
3 更不是

网友B:
原则上是.所谓的负压既是绝压,传感器是一般将感应膜片的一侧抽真空密封,另一侧通大气即可.

网友B:
至于你说的表头显示负值,应该是零压定位问题.就和电路里的地电平一样,可以是不1V也可以是2V,他是个相对值而已,你可将14.6PSI定为零即可.

网友C:
负压的值也不是负值,好的时候,显示几帕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好,请教一个关于测量负压的压力变送器的问题:
1、测量负压,是否一定要用专用的绝对压力变送器?
2、如果用绝对压力变送器,而且我想让表头上显示相对真空(负值),变送器的低压侧接口是否要通大气?
3、可否直接用表压变送器,高压侧通真空,低压侧通大气?

1.测量负压不一定需要绝压变送器,可以选择如-100KPA~0的传感器,量程看自己需要
2.正确的说绝压变送器是没有低压侧的,低压侧已经被密封抽真空了,分高低压侧的都属于差压变送器,如果你想让表头显示相对真空值,也就是绝压值的话就必须选择绝压变送器.
3.可以用差压变送器,低端一直用真空泵抽,高端同要测的压力,也可以测出真空值,精度差点而已

网友E:
你首先可以选负压变送器,量程订货时向厂商提出来,如果你需要的没有与标准相符的,可以进行检验调整满足使用;其次你可以选差压变送器,比如EJA110,对零点迁移,正压侧接测量端,负压排空即可使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前段时间出差,未能及时拜师谢意,在此多谢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