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0):
前天装了一台上位机,装上了XP PRO操作系统,WINCC V6.2,STEP 7 5.4,然后打了打系统补丁,后就Ghost了一遍,发现镜像文件将近10个G,请问是什么原因,或者怎么才能给镜像文件瘦瘦身呢?不胜感激!

网友A:
平时怕系统资料丢失,我们总是喜欢用Norton Ghost来备份系统。久而久之备份文件就会不断增大。笔者的系统是Windows XP,在不装任何应用程序的情况下容量就接近1.5GB,即使是用Ghost最大压缩方式进行压缩,镜像文件还有750MB左右。怎样给备份文件来减肥呢?今天,我要请Ghost Explorer来帮忙。使用它可向用Ghost创建的映象文件里任意添加、删除及提取文件。

启动Ghost Explorer后,点击“文件/打开”选项打开Ghost镜像文件,然后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编辑了。首先我们要删除系统“WindowsTemp”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然后删除“WindowsProgram FilesUninstall Information”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还可以清理系统中扩展名为“.bak”和“.tmp”等垃圾文件。
小技巧:对于Windows 9x/ME可删除“WindowsTemplates”文件夹内的所有内容;对于Windows XP/2003可删除“WindowsDownloaded Installations”文件夹内的所有内容以及删除驱动备份“WindowsDriver cachei386”目录下的Driver.cab文件。

楼主:
好的,谢谢大名啊,明天我就试试,不过您说就像我装的那几个软件占地怎么那么大呢?

网友B:
无法瘦身的,只能在GHOST前,清理一下硬盘

网友C:
还真不知道瘦身的方法,那天照2楼的方法试一试。

楼主:
就是大家做完系统,装上WINCC,STEP 7 V5.4,一般占硬盘多大地儿呢?业主要Ghost光盘,太大了,科不了啊。

网友D:
呵呵;可能是你系统盘还装的其它比较大的软件;
可以GHOST前先清理一下;

网友E:
系统要精简版
看了好多工业控制用的计算机,配置都一般,所以装系统的时候不要装那种装机版的XP因为里面包含了好多对与工业来说没用的东西,而且体积很大,装个纯净版的就小多了,好不就精简版,有条件的的话最好自己做个适合自己用的ghost定制精简版!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啊,从新做了一下,现在可以刻一张D盘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