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在线求救

楼主(2009-02-20):
三菱J2S-200A的,采用速度控制,速度信号DC0-10V,两种控制模式,一种是直接有变压器输出电压控制,正常运行。一种有FX2N-2DA输出电压控制,此时电机发出很大的异常声响,之后报故障,请问高人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这要看你的故障代码的
异常声是在变速时吗?

网友B:
你要看一下,你的输出电压和电流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