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0):
我是一个单片机初学者,请问各位做流水灯要准备哪些材料?谢谢了!

网友A:
初学者,如果有单片机学习板就最好了,如果没有的话就自己焊接一个。一片单片机,8个led灯,编程器、杜邦线、下载程序需要一个串口。

网友B:
花点银子买个学习板就OK了,还可以练习别的了

网友C:
自已有动手能力的话买个STC系列的单片机,232接口芯片,晶振,电容,LED灯,电阻自已焊。

网友D:
<电子报>有介绍!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