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技术问题

楼主(2009-02-20):
AB-PLC的DCS系统已通过一台电脑安装的罗克韦尔组态控制,电脑是通过以太网与PLC连接的,想再并一台电脑备用,请教有什么捷径可以快速解决.必须要安装罗克韦尔的相关软件吗?

网友A:
你是备用还是同时用,如果备用,先装上软件,等用时,插上看门狗就可以了啊

楼主:
备用呀,可是没有使用狗呀,而是加密锁

网友B(2009-03-24):
一套软件和一个HUB就行

楼主:
请问5楼的师傅说的是什么软件?HUB倒是已经装了的

网友B:
需要上位几组态软件,一般AB是与RSview32配合使用的,当然其它组态软件支持与PLC通讯也可以。扩展的电脑可以使用运行版的RSview32,那样能省点钱。

楼主:
那请问装好软件后,通讯设置哪些项目呀?软件里的什么加密锁一定要有吗?

网友B:
只需要设置相应的IP地址就行了,注意要在同一网段的不同地址。只要有授权就不存在加密锁的问题。

楼主:
以上的工作我都做了,但无法读取PLC的程序呀

网友B:
新电脑装RSlinx了吗?要是用RSview32监控PLC只需要在组态通道时建立相应的驱动就行。

楼主:
已经装好RSLinx了,相应的驱动如何建立呀?

网友B:
RSlinx里正常添加以太网驱动就行。在RSview32里,通道添加TCP/IP协议,然后驱动选择RSlinx里建立的以太网驱动就行

网友C:
把那台电脑做的GHOST备份写入到你的备用电脑后,修改你备用电脑网卡的IP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2009-04-25):
照15楼的师傅的方法可以吗?

网友B:
也可以,但是两台电脑的硬件配置,C盘的分区大小必须一致。

楼主:
如果配置不同,能通过网络进行上位机与上位机之间的克隆呢?
配置不同会出现什么问题呀?
用这样的方法安装与现在克隆版的系统安装盘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没有实验过。
配置相同用GOUST就相当于在同一台电脑上恢复,所以配置不同应该不可以吧,具体的没试过。
装系统用的克隆版可以安装在任何电脑硬件上,15楼的方法只能用在硬件配置相同和要恢复的分区相同的情况。

网友D:
一个交换机,一个上位机软件即可,这个可以配置冗余服务器的,

楼主:
请问20楼的师傅
冗余服务器如何配置呀?

楼主(2009-06-01):
怎么没人回答了呀?

网友E(2009-07-23):
你要的就是一台冗余上位机,两台上位机从一个plc中读数据,需要一台交换机,其他的配置就像前一台的一样就可以了,Ip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