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z相脉冲

楼主(2009-02-20):
我现在用1n60mt的plc和mr-j2s的伺服电机有一句程序是这样的

DZRN K1000 K800 X000 Y000

在这里的X000是用的伺服电机的Z相脉冲作为原点回归时的近点信号的、问题是在原点回归的时候有时近点信号(也就是Z相脉冲)第一次无效或者没有扑捉到、等到第二次的时候才能停止、这样在我的控制位置上就出现了一周的误差、这样的情况偶尔出现、小弟接触伺服不久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望各位给个良策!没说清楚的问我、我在线

网友A:
Z相信号是瞬间脉冲,连接X0要使用脉冲捕捉,是不能用为DRZN指令的近点开关.

网友B:
你的用法不对的,DZRN中的X0要接放在原点位置的接近开关的信号线的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另外用一个接近开关作原点检测开关

网友D:
这个指令中的信号,不是零点信号
这个信号要通时间长些,保证从高速减到爬行速度
伺服中的零点信号只是一圈一个,且非常短

网友E:
大家好!
    我也有个问题就是松下伺服里有脉冲输出A相输出,B相输出,Z相输出都是什么意思? 具体有什么作用?谢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