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的接法

楼主(2009-02-20):
请问大侠我现在有三个称重传感器,其中一个坏了,现在我接二个,对称重有什么影响,其中三个传感器输出信号是并在一起的进变送器

网友A:
你是什么专业啊,晕

网友B:
当然有影响的,不知道影响的大小了,这个要看控制部分的程序了。

网友C:
必须接三个哦,不然会影响称重结果,误差很到,但是还要看你里面的程序是怎么样的,

网友D:
如果承重结构允许的话不会有影响

网友E:
从楼主的上述说法来看,坏一只传感器对于普通平台称重肯定不行,发生的位置误差将直接影响结果,如果是斗秤,可重新对仪表标定及可.

网友F:
把坏的拆除后,只会误差大一点,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