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0):
请各位网友给予回答!感激不尽!

网友A:
设定对应的COM口就可以了

网友B:
就是设置好com口,查看一下电脑的com口是COM1还是COM2或者其它,设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
首先要安装对应的驱动程序,完成后会转换出来一个COM口,在电脑的硬件属性内可以查到;
在软件内指定对应的COM口及波特率就可以试试了;
 但连上连不上与USB转换器及你的CIF02电缆的质量好坏有关系,差的是连不上的;

网友D:
谁能教梯形图

网友E:
新PLC按上边的介绍都可以联上,用过的联不上有可能设置被修改了。

网友F:
装上对应的USB的驱动,就应该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