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0):
兄弟们:你们好!
 有谁知道E+H仪表的权限密码。我只知道有一个权限密码是22,但是这个密码,仪表里面的有些参数不能改动。我想知道一个更高的权限密码。有谁愿意告诉我谢谢!!!!!!!!!!!

补充:是否跟传感器的型号代码有关还是跟变送器的型号代码有关。我讲的全部是二次仪表。谢谢。

-----------------------------------------------
不要在论坛内留QQ、电话等联系方式;  ZCMY

网友A:
我想是不是楼主你的仪表被别人上了密码了?一般的E+H的出厂密码就是仪表的型号,我用过80的,用这个密码足够了。

网友B:
前些天我们调试的是E+H流量计,密码有三个,操作的权限也不是一样。不同的操作菜单可能有不同的操作密码,密码肯定是和你仪表的变送器有关的。你可以查询一下你那仪表软件的操作手册或给E+H销售打电话。

楼主:
谢谢指点
你们用的仪表的型号代码是什么。我说的E+H仪表。你能否举例说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