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0):
兄弟们大家好:
  请教大家一个组态问题:

 现在有两种仪表分别是液位计和DO表。我想现在把这两种仪表接入我单位工控机上能看到它们在现场实时监测的数据。以及历史数据。我单位用的是工控软件主要用到的是:WINCC5.0和STEP7.0软件。硬件通讯方式是PCS通讯方式。一个主站:S7400.和一个通讯基站ET200M ,现场的连线我们以做好了。就是怎样在工控机上把这两种仪表显示出来来。谢谢各位高手指点。我是个新手。不知道怎样在工控机上实现。请大家具体的告诉我好吗?越详细越好。最好配有图片。

网友A:
液位计测得是一个模拟量,DO是什么?S7中模拟量通过量程处理即把检测到的码值转为显示数据可以放进DB块中,指定为一变量,在WICC中指定一个输入输出域连上S7中的变量即可。

网友B:
你要把仪表接到PLC上,然后在软件上用数值显示来显示PLC中对应的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求救
兄弟我说的DO表是溶解氧测量仪表。
你说的太笼统了。能否在具体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