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1):
请问各位大虾,旋转中的电机如何使用变频器给电机准确定位?

网友A:
呵呵;
你用的变频器带有定位功能吗?

网友B:
变频器必须具有能接受编码器反馈的功能,这样才行。

网友C:
增加PLC,PLC连接编码器,PLC控制变频器。

网友D:
加个编码器,现在的变频器一般有编码器接口

网友E:
成本在不断的加大
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网友F:
是不是将电机及时停下可以了

            学无止境,学有所用

网友G:
变频器要可以插PG卡,然后电机轴上加一个编码器
这种定位也不是很精确的

网友H:
增加1个编码器进行反馈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