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1):
在一条有8个带24伏变压器的射灯线路上加装一个调温开关,将电压调制100伏,是不是有省电的作用,对整个电路有没有影响.
它的换算工式是怎样的.(射灯是50W一个)

网友A:
电压降低能省的吧,但是亮度降低了。

网友B:
变压器初级用可控硅型温控器怕是不行哦

网友C:
如果情况允许你还不如减少两个灯泡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一条有8个带24伏变压器的射灯线路上加装一个调温开关,将电压调制100伏,是不是有省电的作用,对整个电路有没有影响.
它的换算工式是怎样的.(射灯是50W一个)
“8个”“24伏”“变压器”“射灯线路”“调温开关”“将电压调制100伏”“射灯是50W一个”
怎么串连不到一块去??逻辑关系有点混乱??
不如画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E:
估计作用也不是很大,

网友F:
不可能省电
你的负荷是一定的
电压减低就能省电吗?

网友G:
能省点也省不了多少

网友H:
电压降低,线损变大,只能是用电量更大啊

网友I:
射灯是50W一个,其工作电压是24V的吧?如果射灯的功率和电压不变,基本上用电量也不变.降压只是改变变压器初级电压,而次级24V是不变的.

网友J:
    1、在相同的亮度下,要省电,须改变射灯种类:(选光通亮高的)汞灯、钠灯
    2、省电不省钱,意义不大

            学无止境,学有所用

网友K:
降低电压是不会省电的,功率不变,电压低了,电流就会增大,P=UI

网友L:
这是肯定的,P=U2/R,其中U为电压,R为灯泡电阻,R是不会随着电压电流的改变而改变的,所以U下降,则P肯定降低。只是亮度会降低!

网友M:
降压后,灯的亮度也会降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