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1):
   了解FANUC系统的人,都知道:FANUC控制系统的型号很多,PLC种类更多。不同型号的系统有可能配置不同种类的PC,同一型号的系统也可能配置不同种类的PC。这样,对于长期从事FANUC控制系统应用的人来讲,怎样实现DOS版下的同一梯形图用不同PC种类的转换,怎样实现Windows版下的同一梯形图用不同PC种类的转换,怎样实现不同PC开发环境下编制的梯形图(DOS版/Windows版)的转换已显得十分重要,只有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缩短新旧系统应用换代的周期,才能促进FANUC新系统的推广和使用。下面是笔者参阅有关资料总结出的转换方法,借“FANUC数控系统应用”征文之机,与国内同行交流、验证。
  上述3种转换均是借助于FANUC“FAPT LADDER_Ⅲ”编程软件完成的,该编程软件的运行环境是Windows。

  为了便于介绍和理解,先定义几个名词:当前梯形图——现有的梯形图;当前PC种类——现有梯形图的PC种类;目标梯形图——希望转换后可生成的梯形图;目标PC种类——希望转换后可生成梯形图的PC种类;DOS版的梯形图——在DOS版工具软件下编制的梯形图;Windows版的梯形图——在Windows版工具软件下编制的梯形图;中间文件——在梯形图转换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文件,又称助记符文件。

  1DOS版的梯形图与Windows版的梯形图之间的转换

  1.1DOS版的梯形图转换成Windows版的梯形图

  (1)运行FANUC“FAPT LADDER_Ⅲ”编程软件。

  (2)选择工具栏[Tool]中的数据转换项[Data Conversion]。

  (3)在下拉菜单中选择[Data File→LAD File]项,则显示[Conversion into LAD Format File]页面。其中,程序名(Program Name)栏需选择当前DOS版的梯形图名,含梯形图存放路径,可由[File]选择。

  DOS版的梯形图文件一般由文件名加不同的扩展名组成,共10个文件。例如:若梯形图名为KT13,则KT13的梯形图由以下10个文件构成:KT13.#C1、KT13.#C2、KT13.#TA、KT13.#CN、KT13.#EX、KT13.#IO、KT13.#LA、KT13.#ME、KT13.#PA、KT13.#SY。当前DOS版的梯形图名可以为上述10个文件中任意一个。LAD型文件(LAD Format File)栏需新建目标Windows版的梯形图名(或文件夹),含梯形图(或文件夹)的存放路径。

  (4)完成以上选项后,点击[OK]确认,然后出现程序选择(Program Select)页面,选项后,点击[确定],最后提示[Succeed Change Data],标志数据转换成功,点击[确定]即可。

  这样便完成了DOS版的梯形图向Windows版的梯形图的转换,“目标Windows版的梯形图名”即为转换生成的Windows版梯形图。

  1.2Windows版的梯形图转换为DOS版的梯形图

  (1)运行FANUC“FAPT LADDER_Ⅲ”编程软件。

  (2)选择工具栏[Tool]中数据转换项[Data Conversion]。

  (3)在下拉菜单中选择[Data File←LAD File]项,则显示[Conversion into Program Data File]页面。其中,LAD型文件(LAD Format File)栏需选择当前Windows版的梯形图名,含梯形图存放路径,可由[File]选择。程序名(Program Name)栏需新建目标DOS版的梯形图名,含梯形图存放路径。程序格式(Program Format)栏需选择Format A或C。若选择Format A,则生成由10个文件组成的DOS版梯形图;若选择Format C,则生成文件夹形式的DOS版梯形图。

  (4)完成以上选项后,点击[OK]确认,之后提示[Succeed Change Data],标志数据转换成功,点击[确定]即可。

  这样便完成了Windows版的梯形图向DOS版的梯形图的转换,“目标DOS版的梯形图名”即为转换生成的DOS版梯形图。

  2 Windows版下同一梯形图不同PC种类之间的转换

  (1)运行FANUC“FAPT LADDER_Ⅲ”编程软件。

  (2)点击[File]栏,选择[Open Program]项,打开一个希望改变PC种类的Windows版梯形图的文件。

  (3)选择工具栏[Tool]中助记符转换项[Mnemonic Convert],则显示[Mnemonic Conversion]页面。其中,助记符文件(Mnemonic File)栏需新建中间文件名,含文件存放路径。转换数据种类(Convert Data Kind)栏需选择转换的数据,一般为ALL。

  (4)完成以上选项后,点击[OK]确认,然后显示数据转换情况信息,无其他错误后关闭此信息页,再关闭[Mnemonic Conversion]页面。

  (5)点击[File]栏,选择[New Program]项,新建一个目标Windows版的梯形图,同时选择目标Windows版梯形图的PC种类。

  (6)选择工具栏[Tool]中源程序转换项[Source Program Convert],则显示[Source Program Conversion]页面。其中,中间文件(Mnemonic File)栏需选择刚生成的中间文件名,含文件存放路径。

  (7)完成以上选项后,点击[OK]确认,然后显示数据转换情况信息,“All the content of the source program is going to be lost. Do you replace it?”,点击[是]确认,无错误后关闭此信息页,再关闭[Source Program Conversion]页面。这样便完成了Windows版下同一梯形图不同PC种类之间的转换,例如将PMC_SA1的KT13.LAD梯形图转换为PMC_SA3的MM.LAD梯形图,并且转换完后的MM.LAD梯形图与KT13.LAD梯形图的逻辑关系相同。

  3 DOS版下同一梯形图不同PC种类之间的转换

  这种转换可分3个步骤完成:(1)先将DOS版下的梯形图转换成Windows版下的梯形图。(2)在Windows版下完成同一梯形图不同PC种类之间的转换。(3)最后将已完成了PC种类转换的Windows版梯形图再转换为DOS版下的梯形图。

  这样便完成DOS版下同一梯形图不同PC种类之间的转换。

  4 PC程序转换遵循的原则

  (1)低版本PC向高版本PC转换;(2)功能指令少的PC向功能指令多的PC转换。反之,则可能转换出错。

  FANUC“FAPT LADDER_Ⅲ”编程软件可编制的PC种类很多,能满足FANUC16/18/160/180/21/16i/18i/21i/0i等控制系统的PC编程、调试使用。PC程序的转换,为PC设计、快速重组奠定了基础。

网友A:
好文章超级实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总结!多谢了!

网友C:
谢谢分享,互相学习。 www.oyxy111.com
www.oyxy111.com

网友D(2015-10-15):
请教一下楼主,我在FANUC 0iA上用CF卡把PLC程序导出到LADDERIII软件中,就这么解译再编译一下,再重新用CF卡载入FANUC,系统就不认了,导入以后文件名被改为PMC@RA.000,这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