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1):
他的动作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zNTg0ODg=.html
也就是缓慢动作门正转90度,打开,后反转90度即关门,好想是一个电机加一个定时器,谢谢大家了,帮我看看要什么样的电机,怎么实现因为我想自己制作一个,谢谢

网友A:
毕竟是图片。偶看不出个所以然啊。

楼主:
低下那个网站是个视频,可以看到动作

网友B:
看了一下视频,应该是步进电机,你说的定时器可能是步进电机驱动器,你可以看一下你所说的定时器的型号,网上百度一下就可以知道就提示什么了。

网友C:
那个好象是电脑时控开关

网友D:
电脑时控开关+电机

点击可能是单相电机加了个减速机构,步进电机造价太高估计他不会使用的

网友E:
微电脑时孔开关控制小电机,不过电机上装有减速机够。

网友F:
不知道楼主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啊,没有搞明白啊

网友G:
呵呵;
应当是一个直流电机带减速器;
用定时开关来控制的;

网友H:
电脑时控开关+电机。电机可能加有减速机,而且有个限位开关。

网友I:
应该是电脑时控开关加一个电机!

网友J:
楼主应该说出你要实现什么功能,要是就是视频中那样,就简单的多了。
不一定非要用微电脑,设计一个电路就可以了。电机是单相、三相都行,但必须加减速器。

网友K:
是一个直流电机
很简单的,时控开关控制

网友L:
1.  直流电机通过蜗轮蜗杆减速器驱动卷绳驱动轮
2. 直线驱动系统线性致动器

网友M:
位置开关

网友J:
这是原理图,你试试看看能否实现你的功能,试以前要调试,电机、减速器你自己购买,图纸中的电器元件你要根据电动机配备,时间继电器可根据功能时间的长短购买。

网友N:
是交流伺服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