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异步电动机

楼主(2009-02-21):
绕线式交流异步电动机,YZR系列,定子外壳有一条贯穿的裂缝,转子转动灵活,空转能转,带负载不转。我想问的问题是,定子外壳是磁路的一部分吗?我看的书上只说了定子铁心是磁路的一部分,对于机座,即定子外壳,只说起保护电磁部分、散热、固定铁心和支承转子的作用。

网友A:
定子外壳一般是铝的,散热好。一般不考虑对磁场的影响

网友B:
定子外壳不是磁路的一部分,检查电机应有其它原因。

网友C:
外壳不会影响电机的
一般外壳的结构都能保证电机运转
你的电机肯定有问题

网友D:
定子与转子间的间隙如果变大,那么对应的输出力矩就会变的很少;
检查一下;

网友E:
由于你的外壳破了,导致转子的中心位置偏移,通电后会 -----  磁偏吸 ,只哼哼不转!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磁偏吸,一个对我来说全新的概念,非常赞同,学习了。

网友F:
五楼说的很对

网友G:
间隙是影响力矩的,如果有裂纹,会有间隙不均匀的

网友H:
以上的楼主都说的非常好,外壳都是铝做的,起固定和支撑以及散热作用,还有非常赞成5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