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1):
我公司有2台变频器,都出现同样问题,手动启动后频率到达8HZ左右就升不上去了,最高频率设在50HZ,检查负载正常,是否是什么参数设定不准确,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呵呵;频率控制方式?
用面板还是电位器?
改成另一种试一下;

网友B:
可能是加速时间设的小了点
我们公司的一台控制水泵的变频器,如果把用水的压力设的太高,就上不去。调下来点,就可以上去了

网友C:
我估计可能在设置上出了问题,还要看你的启动方式是怎么样的,他显示屏上报故障没有,如果报有查阅说明书看看,到底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重新试一下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D:
是用的标准宏吗?  可能还要和你变频器的端子接线来看的是不是设置参数有问题

网友E(2009-05-17):
据说是提升转矩,但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尚未解决,

网友F:
有个上限F的呀。。是不是那个也设了哟。。

网友F:
也有可能是接到点动模式去了,那是点动F。。。8

网友G:
8楼和我想到一块去了,不过也有可以是升转矩问题

网友H:
检查参数设置,尤其要检查模拟量给定方式是否匹配。另外还要检查负载,负载过大也会也会把频率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网友I:
同意千千静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