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1):
请教各位网友 相序保护器的原理是什么?越详细越好。还有我家离供电变压器很近因为电压比较高所以 屋子里的白炽灯泡经常损坏 有没有什么妙招解决

网友A:
三相电源依次接入保护器的U,V,W(有的是R,S,T)三个接线点.相序保护器的辅助触点一般有一常开一常闭,接入控制回路中,具体接常开还是常闭更具控制原理或者接线图来接.当相序错误或者缺相的时候保护器的辅助触点动作常开变常闭,常闭变常开 .电压高的办法加稳压器啊!

网友B:
动态缺相、静态缺相保护:指被保护设备在运行状态或非运行状态时,任意一相发生断相故障。指示灯形式为:黄灯灭
错相保护:防止T、S、R三相交流电源相序接错的一种保护措施。即使动作。指示灯形式为:黄灯灭。
T、S、R三相接线正确,监视器黄灯亮,继电器吸合;如果相序接错,监视器黄灯灭。
T、S、R三相或任何一相丢失,监视器黄灯灭。

它主要用在工厂的,家里的都是两项的就没有什么相序的问题。

电压高是不是你家里电表箱的零线接触不好。

网友C:
相序保护的原理就是通过相线的电流,当实际电流超出预期电流时,有的是经互感器检测后,互感器把电流信号传输到执行器,从而起到保护作用;有的是热磁式,热过载继电器是其中的一种,是一种金属元件通过设定的电流,使金属元件发热。

网友D:
二楼的楼主说的很详细,支持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热情帮助 祝你们工作顺利 家庭幸福

网友E:
相序保护器应该对你家的现象没有帮助的,买个稳压器应该可以的

楼主:
谢谢7楼网友的关注 ,是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让你误会了,我说的相序保护器的是用在别人家的动力电路上的,而照明电路电压高的问题是我家现在实际存在的问题,除了加装稳压器以外还有没有更加廉价一点的方法!在这里我也希望有更多的网友能提供更多的宝贵意见 最好是把相序保护器的内部结构和原理说的更加详细一点还有它的价格一般是多少?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F:
电压高只有加稳压器

网友G:
要不你吧灯泡换成节能灯。这种适应的电压要宽点。

网友H:
支持11楼,早该换节能灯了

楼主:
谢谢11楼的朋友

网友I:
节能灯好象不大耐用啊

网友J:
买正规厂家生产的节能灯,质量有保障些.

网友K:
假冒伪劣产品肯定不耐用了!!

网友L:
000
直接上变压器把挡位调底就可以了,这绝对不要钱

网友M(2009-05-05):
8楼!我是上海奥利夫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的!不知道您的要求是什么的!我们可以通过您的要求去制造的!您可以上我公司的网页浏览!www.oliveone.com  联系电话:021-54285145
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