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器

楼主(2009-02-21):
VF-7Z变频器启动很慢没有力。而且3分钟后就过载停了。请问那位大师晓的咋回事?

网友A:
是不是楼主在选变频器的时候选小了吧,还有就是报故障没有,楼主可以参考他的使用说明书看设置有问题没有,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坏了

网友C:
是一开始就有这个问题,还是用了很长时间出现的
如果一开始就有,可能是变频器小了

楼主:
不是的。都用几年了。昨天不行的。启动很慢,一到4A电流就停了。显示OL过载

网友D:
把负载去掉开机试一下,如果不带电机还是这样,可以断定是变频器的故障了;

楼主:
我换了个一样的变频器装上就正常工作了啊。说明是变频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