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1):
本人是菜鸟,有个老化房输出报警的问题请教大家一下!                                            1.电源输出都无异常时不动作;                                            2.其中任何一台无输出时报警;                                            3.取出坏机,按下复位后可以继续监视其他机。

网友A:
除非有人和你搞相同设备否则,没有图纸是没法判断的--高手不是神仙

网友B:
呵呵,没有见过老化房里的设备
可能每家的也不一样的

网友C:
楼主你是求图纸还是问什么问题,下次说清楚点吧。如果是求图纸的话建议你还是自己做吧,这个应该不难,不会的再来问我们,不要一心想得现成的,那样对你自己没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