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1):
我处有一桥式起重机100/20, 主钩采用定子调压调速控制器控制, 双电机驱动, 电机功率132KW. 近期故障频频,皆为转子碳刷架碳化烧断或碳刷连线打断, 先是东电机后是西电机, 前天又是东电机. 前俩次故障原因是转子电阻箱上连线有断的, 这次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该查的都查了,测各电机定子,转子电流都正常也平衡,只是东电机比西电机的转子电流大点.现小生有一问题烦请各位同仁, 引起转子碳刷架碳化或碳刷连线打断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标题帮你改下,让大家知道你的意思

我认为转子碳刷架碳化或碳刷连线打断主要是使用环境粉尘类物质多,或维护不到位,或者负载电流大

楼主:
谢谢! 你的支持,是我向上的动力!
 说到环境,我处是一家冶金行业,该天车主要用于铁水分装,环境可想而知,但同等条件别的天车就没有该现象出现.其次 ,维护有专人包机,日常有专职人员维修,定期点检;至于负载电流大的话,控制器应该有保护呀.该车吊钩用的是定子调压调速控制器,该控制器保护多多:电源故障保护;电机过载,短路,缺相和三相不平衡保护;晶闸管过热保护;无速度反馈保护;无电流反馈保护;上升失速保护;下降超速保护;电机堵转保护.
    在此,小生还有一事请问各位电友:怎么实现转子过电流保护?设想在一相转子回路中串接一电流继电器,当过电流时,电流继电器动作闭点断开实现保护,不知此法可行否?

网友A:
想做瞬间电流过大的保护吗?如果为了安全一点,精度又不高接个互感器就可以。

对这个行业不是很熟,说错了不要见笑

网友B:
转子串电阻了,电流不会大,我认为主要原因是维护不好,转子和碳刷接触不好才会发热或产生火花,我厂,碳刷就经常检查,更换,同样是冶金企业,从没类似事情

楼主:
转子串电阻电流就不大了吗?启动瞬间电流还是很大,其次电阻切除不完整电流也大;转子和碳刷接触不好才会发热或产生火花,要是这样的话,转子滑环表面上就会有灼伤的痕迹,可是该电机转子滑环表面很平滑,碳刷接触面上也没有灼伤痕迹.看来,对作业环境中的粉尘类物质(碳化硅)要多加注意了,定期进行清扫.

网友C(2009-04-05):
提这个问题的朋友一定是吉林省内的吧,定子调压的 ,通钢有呀,呵,要遇到老乡了,3炼有定子调压的,好象也是这个故障,上次被调去解决故障,好象当时不是解决这个,是装置的故障,但这之前好象是在处理你说的故障,没接触过定子调压的,以后多指点些,希望你能早日找到答案.

网友D:
碳刷质量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