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1):
各位大佬:用变频器控制往返电机且行程可用电位器调节的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A:
是否可以这样设计,电机往返运行的周期不变,电位器来控制电机频率,频率高时电机转速就快,在相同的周期内往返运行的形程也就大,反之亦然。

网友B:
为什么行程要用电位器调节,用行程开关不是很好接吗

网友C:
正反转是没有问题的,开关量直接控制
但用电位器控制位移量,还真没想好怎么做

网友D:
是用电位器调速度吧。时间一定。速度的大小决定了行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正反转是没有问题的,开关量直接控制
但用电位器控制位移量,还真没想好怎么做
如果是用速度来控制行程的话,就要用到时间继电器了,只有在时间一定的情况下速度越快行程才会越大

网友F:
你的意思是不是用电位器分别控制往返的速度啊?
如果是这样,可以用2个小继电器分别接入2个电位器进行控制。

网友G:
如果运行时间一定的话,速度越快对应走过的距离就越远;
用电位器直接调节的话只能调节输出频率;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意思是电机的速度是变频器控制面板控制,电机的上行程和下行程分别是两个电位器控制,且调节电位器来达到上下行程的大小。

网友H:
用plc的话可以实现,在电机上加一个编码器,脉冲量和电位器的值比较就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意思是电机的速度是变频器控制面板控制,电机的上行程和下行程分别是两个电位器控制,且调节电位器来达到上下行程的大小。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速度是一定的,行程可以用时间来调节,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I:
时间怎样控制,精度可以达到要求吗

网友J:
电位器做调节模拟量用,改变输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