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2-21):
我现在在修一个活塞油泵。
故障原因:是由于油泵电机坏了就把电机拆下来维修。当时拆的时候由于维修工不懂也把油泵的后盖开了。但等电机修好装回去时。油泵就不起压力了。请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A:
应该是密封不好吧,你看看是不是密封不到位。

网友B:
故障状态:
(1)油液是否有大量气泡,如果有,一定是密封不好,或进油端漏气。
(2)是否连接有问题,特别是半月键是最不好安装的了。半月键很容易在压进时被挤出来。
先查这二个吧

网友C:
密封不好

网友D:
拆卸后盖造成密封不好,也可能电机反转。

网友E:
有没有电机反转啊

网友F:
估计就是密封不好啊,需要更好密封圈呀

网友G:
先把油泵的空气排了

楼主:
密封是好的,而电机也是正转的。可就是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啊。也拿到液压厂里面修过,还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H:
都拿到厂家去修理了 还不知道原因的话
拿就麻烦了 拿你单独试过没有 就是不接机器上在外面试?
也有可能室你管道上的问题啊

楼主:
我也单独试过了,在没有何接任何东西的时候也没有压力。油泵的出口我只接了个压力表。而一点压力都没有啊

网友I:
什么密封啊
因该是密封的事

网友B:
按以上说的那么多分析,应该是进油管漏气。油泵不能形成真空而不上油。
活塞泵实际上就叫柱塞泵。一般都有六个左右的柱塞,一般都用于高压系统。

网友J:
柱塞泵的后端密封就一O型圈.你的是定向还是可调的变量.检查他的变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