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1):
我用台达ASDA-AB伺服控器、电机200W的,用内部暂存器进行增量控制,也就是一个转盘,每次转1/4转,没有用减速机的。我空机转动(电机不带任何负载),原点回归、定位控制都可以。但是加一点负载(一个联结套)都会报警负载过大,把转盘加再上也是一样的,并且在转动过程中(不管是原点回归还是定位控制),不像空载的时侯会过冲现象,也就是说定位的时候一转动就转多了,这时电机又回转过来,然后又回多了,就是这样来回的转几下,就报警负载过大,速度调小也一样的现象。位置控制比例增益、负载惯量比、加减速时间也调过,都是一样的,请问各位高工这种现象一般要调节哪些参数。应该怎样调,并且大概值是多少,有的值我比预设值高出好多倍都无济于事。先谢各位了。

网友A:
看一下这个,你就明白了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74258

网友B:
在客户那见到过这样的事情
三菱的伺服
多工位的机器,在没加负载之前没问题,把工作盘放上就有这样的情况,启动后反复转几下就会报过载
加了减速箱就解决

网友C:
典型的转动惯量不匹配造成的
解决办法,加减速机或是将加减速时间调的长一些,运行速度不要太快也可以对付用的
一般系统的转动惯量不能超过电机的15倍

网友D:
伺服电机有小惯量、中惯量、大惯量的;
有条件的话换个同功率的惯量大些的试一下;

网友E:
看这种情况,好像是负载太大了!你可以看看P1-65的值是多少?如果很小的话,出现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可以试着调高点,调到120试试看,切忌不能调的太高,因为伺服的过载能力一般都是在120%.太高会损坏伺服。

楼主:
请问fumz78,如果加减速机的话,并且加哪种传动方式的好点。我大概加多大的加减比。我今天回归到出厂值,用寸动方式估测惯量比都报过负载。

网友B:
我对机械是不怎么懂,只是后来客户加了减速机就没这现象,怎么选型的我就不怎么清楚了
减速机这东西,机械工程师要熟悉

网友A:
带减速机以后,还要把停机时间曲线调好。切忌硬停。我用普通电机加减速机都能停个差不多。当然我用变频器设定为二段速运行的了。

网友E:
有看参数P1-56的值吗?一般是这个值设的太小所致!

网友F(2009-03-25):
厉害呀   本人是第一次接触伺服电机呀   所以要向大家学习学习呀
你们又什么好的资料可以发给我吗?????   本人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hbutxuxiantao@163.con

网友E:
不知道你监控的过负载多少!加减速机要考虑你的所需要的最高转速和你的负载而定,如果减速比太大,你可以解决过负载,但是你的转速可能达不到要求了,所以要综合考虑,如果你既要高转速,又有很大负载,你只能选择更换电机。一般减速比和扭矩是成平方关系,即假如你使用减速比为1:2的,则你的扭矩就会增加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