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MV趋势图与棒图的问题

楼主(2009-02-22):
各位好,我在使用MT506MV的过程中遇到两个问题,特来请教,

一:趋势图中的变量在选择S7-200PLC的VD类型地址时(数值范围0.0到

1.0),无法选择双字,导致无法正常显示曲线,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二:棒图中的变量也是在选择S7-200PLC的VD类型地址时(数值范围0.0到

100.0),只能选择1字或者3字,也是无法正确显示VD双字类型的数据。

请教高手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VD本来就是双字了,应该不用再选了,你试一下

楼主:
VD是双字,但MT506读写PLC的地址时并没有VD这一选项,只能选择VW,如果要读写VD地址,还要选择2字,问题在于趋势图与棒图的变量选项中,都没有2字这个选项

网友B:
Weinview是选不到VD的,因为没用过,不方便多说。
楼主最快的方式就是打电话给WV的客服,这样解决问题的速度会快一些。

网友A:
是的,我也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没有找到VD这个选项
我也是最近才用威纶的屏的,没跟西门子的连过,不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估计是需要用个笨办法了,把VD转换为VW

楼主:
官方回复如下:EB500不支持趋势图和棒图双字操作,你可将原数据除以一个倍数使其处在“单字(-32768~32767)”范围内,然后在趋势图和棒图中显示;

还没搞清楚怎么操作

网友C:
官方的意思是让降低精度来完成你的功能了 呵呵 简单的说把vd用vw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