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2):
用锡焊好东西后,想使到它在高温下也不会溶化.这样维修东西就会变得简单了,请问各位!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到锡在高温下也不会熔化呢?例如:用化学物质.或者是别的什么方法?谢谢了!

网友A:
锡的熔点本来就很低,这个性质恐怕很难改变,除非是锡合金,我们在维修的时候还是多注意一点!

网友B:
高温下也不会溶化,看来只有用耐高温绝缘漆来涂刷焊接后的印板了。但是以后再要焊就要先除漆否则焊锡就不容易化了。

网友C:
不要用锡焊

用铜焊或是银焊

网友D:
我还没有见过焊锡能耐高温,可选用其他的焊接方法

网友E:
锡焊是不耐高温的,可以考虑用铜焊.

网友F:
同样支持,如果耐高温,不推荐使用焊锡哈,更换其他的焊接方法。

网友D:
最省事用铜管将接头压接就行了,何必费事

网友G:
好像还没有看到更好的方法,如果要耐高温,可能就要想别的方法了,不能用电烙铁了

网友H:
焊锡的熔点比较低,如果确需耐高温,建议采用压接、铜焊、银焊或者专用的接插件。

网友I:
你想耐多大的高温啊
搪锡本来就是防止高温损坏接头的

楼主:
我以前见过有人用锡焊东西,而且又能耐高温的.他使用的是一种药水.把焊好的锡用药水点一点就能耐很高的温度了.

网友J:
用银焊吧,熔点肯定高

网友K:
铜焊就OK!

楼主:
其实用锡焊东西很是方便,只是它的溶点很低.不适合用在高温环境中.如果把它焊好后再让它变成耐高温,那么我们的一些维修工作就会变得简单了.我在试验用一种化学物质也有一些成效了.并不是一些人说的改用什么焊的才行.

网友L:
好像没办法

网友M(2009-05-03):
还没见过

网友N:
没有方法

网友O:
建议楼主去请教那些搞化学的人。

网友P:
建议用铜焊吧,我们通常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2013-03-10):
当锡与含有酒精的化学物质产生反应就会耐高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