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2):
一台FX2N与五台同品牌变频器通讯,同时与GOT触摸屏通讯,需要些什么东西?

哪里有相关资料下载?

网友A:
PLC上加FX2N-485BD通讯板;
GOT直接与PLC连接;
通过RS485接变频器;

网友B:
如果是俩线制485通讯接口变频器,最好按如下方法:
1、GOT与编程口连接通讯。
2、PLC加装232BD板,再连接232转485通讯转换器,与变频器连接。

如果直接用485BD通讯,不经过特殊编程,很难准确稳定接收变频器的数据。

网友C:
2N自带RS232口的,可以连接变频器
触摸屏连到PLC上就可以了

网友D:
上边说用232转换,比较麻烦吧
485通讯算是个比较成熟的控制方法了,试验做过控制几台没什么问题
实际工程也调过连接一两台的,还是比较稳定的
只是用FX2N做编程量稍多些

4楼的FX2N可不自带232,自带的是422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N自带RS232口的,可以连接变频器
触摸屏连到PLC上就可以了

----------------------------------------------------
只能通过RS485与变频器通讯;
PLC上自带的RS422;

网友E:
GOT连接PLC编程口,变频器通讯用485。三菱变频器还可用扩展存储卡通讯、CCLink等

网友F:
GOT连接PLC422,变频器通讯用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