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问题

楼主(2009-02-22):
#include <msp430x4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FLL_CTL0 |= XCAP14PF;
 TBCTL = TBSSEL1 + TBCLR + TBIE +ID_3;       // SMCLK, clr. TBR, interrupt
 P5DIR |= 0x02;                        // Set P5.1 to output direction
 TBCTL |= MC1;                         // Start Timer_B in continous
 TBCCTL0 |=CCIE;
 _EINT();                              // Enable interrupts

 for (;;)
 {
   LPM0;                    // CPU off
   _NOP();                             // Required only for C-spy
 }
}

// Timer_B7 Interrupt Vector (TBIV) handler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void)
{
switch( TBIV )
{
  case  2: break;                      // CCR1 not used
  case  4: break;                      // CCR2 not used
  case 14: P5OUT ^= 0x02;              // overflow
           break;
}
}
上面程序中的TBIV的值是怎么确定的啊?
FLL_CTL0 |= XCAP14PF; 有什么用啊?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FLL_CTL0 = FLL_CTL0 |XCAP14PF,  |是按位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