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2):
请教一下,谁知道怎样用plc 控制恒温箱啊,原理图及设计方案。一起研究!谢!

网友A:
plc 控制恒温箱感觉有点不合适吧,plc主要是开关量,主要应用与顺序控制。控制恒温箱用单片机多好,成本还低。

网友B:
呵呵;用个温控仪就可以了;
成本不到PLC的1/10;

网友C:
我知道,

看你需要的精度和具体要求确定硬件配置

网友D:
控制恒温箱一般用温控仪就可以了,只要对PID调节得当精度还是不错的.用PLC不但代价高,程序中算法不合适的话精度还不如温控仪呢.

网友E:
用温控仪居然好,但是楼主肯定是想用PLC。你的温度要求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F:
如楼上所说,每个温控箱用一个调节仪或温控仪。又简单又方便。

网友G:
用带PID功能的温控仪就比较方便了,还比较准

网友H:
前几天帮调试了个PLC加FX2N-4AD-PT的模块
用的PID,按手册上的例子修改了一点,精度到了正负1度内,总共是5路温度

网友I:
估计楼主的恒温箱需要分步加热、保温、降温等,有类似功能的温控器啊,国内的就不知道有没有了

网友J:
用UNITRONICS  plc 本机上带有温度控制和PID调节功能,控制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K:
温控仪或有PID 控制的PLC都可以的。

网友L:
用PLC的话,需要模拟量输入模块,把测温电阻接到模拟输入上,在PLC上做个PID模块,用电阻的反馈量与设定值作比较作PID运算来实现自动与半自动控制。

网友M:
PLC(配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可控硅(即电压调节器)+加热丝  就可以实现对恒温箱的恒温控制,PLC控制的优势是:
                                     1、报警功能齐全(采集信号在PLC程序中方便处理);
                                     2、PLC可以做到统一控制及管理;
                                     3、有了PLC,再添加触摸屏或上位机,能让系统功能更齐全,更 强大

网友M:
PLC(配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可控硅(即电压调节器)+加热丝  就可以实现对恒温箱的恒温控制,PLC控制的优势是:
                                     1、报警功能齐全(采集信号在PLC程序中方便处理);
                                     2、PLC可以做到统一控制及管理;
                                     3、有了PLC,再添加触摸屏或上位机,能让系统功能更齐全,更  强大

现在用PLC的PID功能控制温度是最常使用的方法和方式了

网友N:
不知道版主有没有相关的材料可以分享的?我现在在做该题目的毕业设计,感觉很难……

我的邮箱是:myan315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