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2):
下载一个英文CX-SIMULATOR  1.5,它与CX-P 5.0(中文的)如何嵌入使用,象三菱那样,不知如何操做,它能仿真CQM1,CQM1H吗?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CQM机型不可模拟~~

网友B:
你可以先转换为CJ系列的PLC,然后仿真。完成后再转换为CQM1,CQM1H型的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