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2):
我有一个接触器要接线但我不 知道 怎么接能画个图告诉我怎么 接吗 那个是 常开那个 是常闭

网友A:
自己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NC是常闭,NO是常开.

网友C:
常开触头用于接触器自保,常闭触头用于接触器互锁

网友D:
很基础的东东,找个实物,再比对资料看看就搞懂了,主接线简单,关键是辅助触点的常开和常闭在控制线路中如何运用要搞懂.

网友E:
你可以先看看图纸,或者是电工类的书籍.不要盲目的去接线.

网友F:
自己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G:
呵呵;供电电源有二个端子,上面标有电压,一般是AC220V或AC380V的;
触点都有几组,上面有NC、NO标记;

网友C:
接线要看接触器用在那里,控制什么,才能定怎样接线

网友H:
这也是从这论坛下载的,希望能给你点帮助~~~

网友I:
看说明书就是了

网友J:
NC是常闭,NO是常开

网友K:
图上一般是上开下闭,左开右闭。

网友L:
线圈有220V和380V的,这个一定要看清楚,否则要出问题,例如将线圈额定电压是220V的接到380V的电路中,接触器一会就烧毁,反之接触器不动作!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可以通过万用表测量出来!

网友M:
接触器的说明书上都有说明的
NC是常闭,NO是常开
还有的写的是11,12什么的,可以用表测一下

网友N:
标记NC为常闭,标记NO为常开,还有一些数字标记,如13,14;23,24;33,34为常开;11,12;21,22;31,32为常闭.

网友O:
最实际的还是用万用表电阻档摸摸,常开常闭即使看不懂字母那也看得懂表吧

网友P:
接触器的型号,希望实现怎么样的工作过程,才能正确的画出电路控制图。

网友Q:
就是阿,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阿

网友R:
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未通电时闭合的是常闭,断开的是常开。
交流接触器的接线有2个回路:
1、线圈与辅助触头接在控制回路中,
2、主触头接在主电路也就是电动机等回路中。

网友S:
线圈标有A1A2并有电压频率标注

网友T:
C是闭O是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