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里 H0C 什么意思?

楼主(2009-02-22):
在Q02H 读取称重仪表F800的程序中的:MOV HOC W51E 其中的H0C是什么意思?其中的“H”是常数‘H’吗?

网友A:
H表示16进制;
就是16进制的0C,二进制对应为:0000 1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表示16进制;
就是16进制的0C,二进制对应为:0000 1100;
是不是PLC编程里面的16进制常数都是以H开头啊?比如HFF,但是我记得以前学习模电的时候都是把H放在后面的额!

网友A:
是的;
H开始的表示16进制;
K开始的表示十进制;

网友A:
三菱PLC是这么表示的,其它品牌的表示方法有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菱PLC是这么表示的,其它品牌的表示方法有的是不一样的;
谢了,只是一个表示方法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表示16进制;
就是16进制的0C,二进制对应为:0000 1100;
是不是PLC编程里面的16进制常数都是以H开头啊?比如HFF,但是我记得以前学习模电的时候都是把H放在后面的额!
是了,这个用得很多啊!

网友D:
每种PLC的语言会有一些区别的,三菱的正如版主所说的
E代表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