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电路

楼主(2009-02-22):
我要做一个急停电路,但我不知道直接断电源好,还是中止输出好.想请问一下各位是怎么做的?

网友A:
是要根据你的设备情况来定的,还有的设备,急停时并不能直接断电源或断输出,要将关键设备回到一个安全区域后才可以。

网友B:
断电源往往是断输出点的电源

网友C:
要根据输出点的负载来确定;
有的可以断开电源,有的要回位后才能断开,有的则是需要保持;

网友D:
如在非常紧急情况下,急停电路断主回路电源

网友E:
急停分系统急停和设备急停,要采取那种方式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看,比如出现故障可能导致大范围的事故时就可以采取系统急停,就是断掉整个输入电源!

网友F:
我一般加两个急停,一个是断电的,一个是断输出并联锁动作。

网友G:
这一般都要根据你的系统具体来决定的,如果直接断电源对系统没有影响,那这样最好,最安全
如果有触摸屏的,最好不要断总电源,要在屏上有报警显示

网友H:
之前已有几个帖子讨论过这问题了
急停后的动作要根据设备工艺要求做不同的动作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之前已有几个帖子讨论过这问题了
急停后的动作要根据设备工艺要求做不同的动作
我也记得以前是讨论过的,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J:
我一般也是加两个,一个停止,一个急停,停止复位,急停断总电源

网友K:
PLC上也加急停
然后在外部电路上也加互锁 这样比较保险

楼主:
呵呵....
感谢大家把自己的经验拿出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