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2):
我们公司现在实行车间个人承包,每个车间有一个总的动力柜自带的有三相电流表请问怎样在动力柜上装一个电表呢?需要买什麽电器配件呢?

网友A:
你是说要装一个电度表么?已经有电流互感器了,只需要一只三相有功电度表就行了,具体选多大的得看你车间的总负荷了!

网友B:
电流超过60a的就用三相有功电表,加互感器。注意互感器和电表的匹配啊。

网友C:
呵呵,不要忘了,厂区电损分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不要忘了,厂区电损分摊

一般电损能达到多少啊
我们公司没有全装表,结果用总的减去有表的,剩下的都计在没有表的头上了

网友E:
增加电流互感器,变流比根据负载确定,一般是接三相四线电能表。

网友F:
如果有现成的电流互感器了就不需要买,只需买个电能表就可以了,

网友G:
看看你的柜子的情况互感器+电度表

网友H:
电度表上有接线图,照图作业,我记的2 ,5 ,8接相线,1,4,7 接互感器S1,369接S2,10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