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9-02-22):
哪为前辈能编一个用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的程序
晚辈刚学不久,一些基本的程序没问题,最近在学控制伺服。
在次谢过了

网友A:
控制正反转是最基本的,你先画出继电器控制电路图,然后照着继电器控制电路图就可以很轻松的画出PLC梯形图了,我刚学习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你还是先自己做吧,不会的再来问我们!

网友B:
控制伺服的正反转,只要给伺服相应的接脚上给高电平就可以了,但要注意,不能同时给

网友C:
三菱的PLC和伺服电机的程序在FX系列的编程手册里就有现成的例子
还包括和MR-J2接线的例子
常用的动作都有了,正反转,点东,定位
在编程手册中定位指令那部分

网友D:
呵呵;
这是伺服设置方面的,你可以将伺服设成脉冲+方向模式,这时有一个输入信号,正反转有这个信号的ON/OFF状态决定;
  如果设成正脉冲+负脉冲控制的话,那么电机正反转取决于你给的是正脉冲还是负脉冲;

网友E:
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F:
下个手册吧,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