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2):
请教各位大哥,大姐,
伺服电机产生零漂移的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产生了怎么处理呢?

我查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A:
零飘是在速度控制情况下产生的!如果采用闭环控制的话,就可以避免零飘的现象。最好的控制方法,可以采用速度钳制功能,把零位的速度提高,这样就能有效避免。

网友B:
速度控制下会产生的
要调增益与偏置的参数,伺服手册上有的,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

网友C:
另外,电磁干扰也可能引起零漂移。如果环境干扰很厉害,而且一直变化,你试下换屏蔽更好的线,屏蔽线两端直接接地,如果距离较长,中间也接地。

网友D:
当指令值为0时,坐标轴仍移动从而产生位置误差。通过漂移补偿和0速调整来消除

楼主:
我们单位没有干扰。
可能是其他的原因,谢谢各位亚

楼主:
对了,我的邮箱automationse@163.com
谁有资料给我发点好么?
谢谢,plc的或者伺服的

网友E:
弄个零点参考就可以,让他自己找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