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2):
1号图和2号图是两个不同的温控表
1号是K型 2号是E型
都是0---300度
这是我的烤箱上的两个表 没有买到K型的 所以用E型的代替

原来的K型表是这样接线的
8 9 接220V电源
6 7 接热电偶
2 3 接控制电路

今天买的E型表是这样接线的(卖表的人说的)(热电偶同样换成了E型)
高  总  低  地  中  相

中 相 接220V电源
1 2   接热电偶
总 相 接控制电路
低 中 直连

问题:
有万用表测量 1号图中 2 3 的输出电压是10V左右
而2号图中 总 相 接线柱的输出电压却是220V左右

如果按卖表人所说  我的烤箱不是要烧掉嘛

怎么办啊

高手们  是不是我听错了  还是E型的表不能替换K型的表啊

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高手呢?帮帮我啊  !!急!!!

网友A:
热电偶一定要配E型的,注意量程

网友A:
图看不清楚,低 中 直连肯定是220V,高 中 低是接触器的一个公共点一个常开点一个常闭点

网友B:
可以替换,但要有相同的输出才可以

网友C:
你买的时候没有给说明书吗,按照说明书上的接线就行了!如果没有的话把你温控表的型号发上来大家一起帮你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