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用尽招数

楼主(2009-02-22):
本人在修台硫化机,过程大概是这样;按下按纽左右快速小缸拖着中间大缸往上差不多顶到上顶板时给大缸信号大缸开始顶压,每次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小缸就顶不上了不知道为何?本人把什么溢流阀关连的电磁阀通通都换了还是老样子,是不是压力不够呢但开始是可以的啊!是不是温度影响?因为大缸隔一层隔热上是发热管但相同一台温度也一样运行是好的啊!该拆的都拆了就差油泵了.最怕修半死不活机器了望各位大哥给点意见.

网友A:
是不是压力保护动作了

网友B:
好好查一下是不是你的油泵脏堵,清洗一下油泵,还有最好油也换了。

网友C:
应该是压力不够的问题,可以给小缸加单向阀

网友D:
(1)小缸的油封是否漏油。
(2)油箱内油在运行时是什么样子?有没有气泡?
(3)油用了多长时间?粘度是否不够?
(4)程序有问题。当小缸还没有达到位置时,大缸就开始动作,这个时候压力油流向大缸,因此小缸失压。把时间相应调长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开久后小缸在原位往上升跟本上不去,只有升到一定高度才停掉小缸触发大缸,油也换过了而且另外一台机也是公用一个油箱没问提,小缸油路上是有单向阀的。本人直接触发大缸信号大缸是可以往上顶的。很久我都是认为是压力不够的问提,但还是有点想不通停机大概一天后又可以了,是温度?我也了哪个大风扇对着吹还是不行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齿轮泵,最好换新的,因为不太好修。脏堵的可能性很小。应该是每次泵体发热后罢工。换泵后把液压油也换掉

网友F:
有可能阀有泄漏,而引起的,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G:
会不会是液压油的问题啊,我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就出现在油的问题上,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泵体发热后罢工,这我到是没想到过.泵热后压力变小有可能.因为只有泵没拆了还是人多点子多,谢谢各位!

网友H:
你用的是什么泵啊没说清不好说啊

楼主:
没拆开过,应该是齿轮泵看名牌没有标明,齿轮泵发热后会压力不够吗?怎么判断发热了呢?我用手去摸好像没怎么热的?

网友I:
你先看控制小缸上升的电磁阀是不是有内泄的问题。
再把两个小缸拆出来看看,油封有没有严重坏,轴有没有断。
假如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可以找我们公司机械工程师帮你解答!我们是专业生产油压机的。

网友J:
油温高吗?开机的时候油温低,运行一段时间后油温上来了,油温上来后,有的粘度低了,内泄变大,严重怀疑油缸密封和冷却器堵塞,检查油缸,清洗冷却器。

网友K(2012-09-27):
建议楼主把液压泵和小缸清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