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2):
只是对豆浆机的工作流程比较熟悉,所以求一个梯形图,希望可以自己学习研究下,不要说什么用单片机经济的话,小弟只是想学习

网友A:
好像这个工艺不太难吧,用PLC做也不难吧,只是成本高一些。

网友B:
豆浆机的PLC控制程序还真没有见到过,最常见的都是用单片机控制,你自己试着编一编吧。

网友C:
不经济的当然就很少有人用了,学习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D:
这个应该不难,自己慢慢编,应该还要用到温度模块吧

网友E:
家用的豆浆机一个400~500元,连半个PLC都换不到;

网友F:
家用的不会是PLC,可能是大规模的,豆浆生产厂家的设备

网友G:
我也没有听说过这个还是用PLC ,家用的应该没有吧,如果是大型的应该是plc的

网友H:
这个用单片机实现比较合理.

网友I:
没说工艺啊,怎么编

网友J:
应该就是到温后停止加热,温控表就可以了吧

网友K:
熟悉工艺过程的话,自已边编边试,很快就是高手了。

网友L:
请说出工艺流程

网友M:
用单片机实现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