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3):
我司的两个低压电容补偿柜用不到半年,已有过半的电容被击穿,及电容专用接触器烧毁,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谐波作祟,请各位高手指点,应用什么方案解决,谢了

网友A:
电容击穿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电压过高,电容的阴极接地等等,你要仔细的检查,特别是电压,电流这些!

网友B:
熔断选的不当
接触器选用专用电容切换的

网友C:
加电抗器

网友D:
电容击穿的原因很大啊,电压过高是一个原因,楼主需要测一下电压以及选择好的接触器,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有松动之类的现象。

网友E:
注意通风,温度高会严重影响电容的耐压

网友F:
测谐波,看是不是过高

网友G:
是不是电抗器质量不行或不皮配?

网友H:
浪涌电流在做怪.要装电抗吸收.

网友I:
电抗要装,还要散热

网友B:
关键是快熔要选择合适

网友J(2012-04-17):
此问题,请咨询我公司技术人员0416-2668939,网址www.jzdr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