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3):
输送链双驱同步有何好办法?
输送链因比较长,单独一个驱动,拉不动且链条伤害也大,所以采用二个驱动(变频驱动),随之而来便产生不同步的问题,请问各位老大,有何好的方案?谢了!!

网友A:
可以考虑通过PLC来进行速度给定,来达到两电机同步的目的!

网友B:
变频器使用同步卡就可以了~~

同步卡应该作为变频器的附件有销售的。

网友C:
用速度反馈或电流反馈控制变频器的输出,使两个电动机保持在额定电流允许的范围内工作。其实当一台电动机负载过大而减速时另一台轻载电动机会自动加快速度的。所以不是同步要求很高时可不必在意。如果同步要求非常高则应该考虑用伺服电机。

网友D:
这个要用到同步控制,两个都要加编码器的

楼主:
谢谢回复!!
有没有实际的案例呢?

楼主:
有没有用电子尺作反馈的成功案例??

楼主(2011-12-29):
用电子尺作反馈,经PLC运算,DA输出到变频,实现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