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 YPK-20-C

楼主(2009-02-23):
压力传感器 YPK-20-C/0.04Ma,有电压型和电流型的.我想问下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我用在检测水压上的,就是水压低的时候(或水压高的时候),电源通过它接通一个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它相当于一个开关的作用).请问:我应该选用哪种类型的?

网友A:
要去接一个中间继电器的话最好选择电压型的,不过要注意电压信号的衰减

网友B:
压力传感器输出的是一个模拟量的信号;
一般为4~20MA电流或0~10VDC电压信号;
按你的设想,你应当选液位开关,直接用触点带继电器;

网友C:
应该选择液位开关,

网友D:
电接点压力表可以实现啊

网友E:
我也推荐楼主应该选择液位开关啊,怎么会选择压力传感器啊,

网友F:
个人主认为是电流型的比较好。或用电接点的也可以。

网友G:
你要用的应该是开关量的,不是电流型也不是电压型的

楼主:
但是压力传感器 YPK-20-C/0.04Ma 有开关量型的吗?
以前我们设备上用的现在看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