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9-02-23):
设置pg/pc接口时,没有pc/ppi选项,但是在安装/删除窗口中,已安装项里面却有!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在安裝刪除接口對話框中卸載驅動,然后重新安裝。
如果以上不能解決的話,恐怕您需要重新安裝軟件了。

网友B:
看上面的两个图片好像是你的安装 时的,你选 已安装 的现点卸载就 行了

网友C:
看一下控制面板里有没有

网友D:
用的时候还真没注意这里,没有的话就重新装一下软件